双相不锈钢2205铸件的表面为什么会生锈?

楼主(2013-08-29):
大家好,供应商给我们做了一批双相不锈钢2205材质的铸件,但是发现表面居然有锈斑,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205不锈钢资料:
C≤0.030 Mn≤2.00 Si≤1.00 p≤0.030 S≤0.020 Cr 22.0~23.0 Ni 4.5~6.5 Mo3.0~3.5 N0.14~0.20(奥氏体-铁素体型)
性能补充:主要成分:22Cr-5.3Ni-3.2Mo-0.16N;各国标准:NAS 329J3L、UNS S32205/S31803、DIN/EN 1.4462、ASTM A240、ASME SA-240;机械性能:抗拉强度:σb≥640Mpa;延伸率:δ≥25%;典型工况:20%稀硫酸,60℃以下,年腐蚀率<0.1mm;配套焊丝:ER2209。
1、化学成分 (JIS G 4305- 005) (wt%)
化学成分

Si

Mn

S

Cr
Ni
Mo

标准

&pound;0.03
&pound;1.00
&pound;2.00
&pound;0.04
&pound;0.03
21.0~24.0

4.5~6.5

2.5~3.5

0.08~0.2

一般
0.025
0.6
1.5

0.026
0.001

22.5
5.8

3.0

0.16
2、性能(JIS G 4305-2005)

区分

力学性能

备注

Ys (Mpa)
Ts (Mpa)
El (%)

Hv

2.0t/2B

标准
≥ 450
≥ 620

≥ 18

≤ 320

一般
670

875

27
280

网友:
不锈钢生锈当然是材质不合格呗

网友A:
不锈钢是靠其表面形成的一层极薄而坚固细密的稳定的富铬氧化膜(防护膜),防止氧原子的继续渗入、继续氧化,而获得抗锈蚀的能力。一旦有某种原因,这种薄膜遭到了不断地破坏,空气或液体中氧原子就会不断渗入或金属中铁原子不断地析离出来,形成疏松的氧化铁,金属表面也就受到不断地锈蚀。不锈钢是会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是靠其表面形成的一层极薄而坚固细密的稳定的富铬氧化膜(防护膜),防止氧原子的继续渗入、继续氧化 ...

要是不锈钢而且是双相不锈钢在空气中没几天就生锈的话,还是不锈钢吗?

网友(点评):
没几天的话应该材质有问题,锈蚀能力没这么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