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阀叫什么名字?哪个公司有做?

楼主(2013-08-29):
图中的阀叫什么名字,哪个公司有做?要求是插装阀。

网友:
网上找做阀的厂家 打电话问

网友A:
单向行程节流阀

网友(点评):
生产厂:南通、上海高行、西安、安阳、成都液压件厂

网友B:
液压阀。。。。这个拿图纸去店里就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阀。。。。这个拿图纸去店里就能买吧

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行程节流阀

这个是不带行程控制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叫先导节流阀
图中应该是抵消推进力的~

网友:
应该是节流阀那一类的

网友:
有点类似液压锁的功能

网友:
我这有哦,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找插装的平衡阀,就可以了

网友:
上海立新的FD系列的平衡阀,有管式的,板式的和插装式的,查下样本。

网友:
问一下 英德康 大侠吧,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174492&do=index

网友:
液控单向节流阀  先导液控

网友:
液控的二位二通换向阀弹簧复位带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