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社友们来普及一下电机选型、控制的知识

楼主(2013-08-29):
各位前辈,广大社友们,大家来讲讲电机的控制方法。都需要哪些基本的硬件?求有图有真相,列个清单更好!帮助向我们这样刚踏入职场的新人更快地掌握一个知识点!

1、步进电机的选型方法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怎么控制?需要哪些辅助硬件?如何接线?

2、伺服电机的选型方法需要注意哪些参数?怎么控制?需要哪些辅助硬件?如何接线?

3、一般电动机(既不是步进电机,也不是伺服电机),像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无刷电动机、除了直接手动开关电源以外的控制方法有哪些呢?

现在我需要一款电机,只需要控制启动停止,给电机启动信号(开关信号)电机就开始转,给电机停止信号(开关信号) 电机就立即停止。这个信号是由传感器发出的开关信号,电机的启动停止最好能瞬时(传感器发出的信号是间歇性的,电机需要周期性地启动停止)。转速可以很低,1~50r/min都可以。转矩2nm(达不到是不是可以加减速机来调节输出转矩?),只要速度和扭矩能达到,功率不作要求.请前辈们指导一下。改如何选择这样一款电动机。

一只对电机方面的知识甚是缺少了解,学习也不知道看什么书好,请各位前辈普及一下。有相应的学习资料上传供大家学习更好。

网友A:
去网上搜索电气控制。
你这个控制比较简单。
减速电机+霍尔感应器+接触器+24V变压器+整流器即可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话就用步进电机,低步进电机低速是力矩很大,高速就不行,至于起保停就可以用PLC控制了,或者自己用继电器接一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网上搜索电气控制。
你这个控制比较简单。
减速电机+霍尔感应器+接触器+24V变压器+整流器即可

高手啊。

网友(点评):
不是俺厉害,而是按照这个楼主这个要求来搞,确实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