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折弯系数怎么设置的 呀。我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3-08-29):
solidwork折弯系数怎么设置的 呀。我找不到资料。

网友:
钣金模块-基本薄壁 -折弯系数K因子,一般材料都是0.5   折弯内壁半径R一般等于壁厚T

网友:
是这个参数么

网友A:
K因子是你展开后 是按中径还是内径展开

楼主(2013-10-31):
谢谢你们。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因子是你展开后 是按中径还是内径展开

如果是内径的话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K就是折弯系数,说些cad里面展开 k=0.5就是里面那条线段,往里偏移0.5t 0.4就是往里偏移0.4t t是壁厚,前提整个轮廓线在CAD里面 PE串联起来, 然后li 测量下你偏移的那条中线就是展开长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内径的话有什么区别

谢谢。你真太好了

楼主:
热心的人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