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转动机构,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3-08-29):
      如图是简单的悬臂机构: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与转动轴相连,支撑轴承是一对圆锥滚子轴承。步进电机扭矩:12NM,转动惯量:4800gfcm2;带刹车。悬臂臂长500mm,重10KG。要求:转动角度:90°,到位后光电开关感应,刹车暴死(起始位置也要求刹车暴死)。转动速度没有要求。
    可实际在起始和终止点不能暴死,稍用力就可搬动。请大师指点!另外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方案。谢谢

网友:
暂时想不出来

网友:
大侠可不可以在起始位置加个缓冲了?

网友A:
可以用伺服电机,编程到位90°自动停止

网友:
空间位置够不够?
加个能自锁的蜗轮减速器或者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伺服电机,编程到位90°自动停止

一是伺服电机的成本较高;二是伺服电机同样解决不了起始点,终点暴死的问题啊。

网友:
但是如果用刹车让电机抱死的话,会容易损坏电机啊,电机的刹车频率不能过高的。伺服电机到位了不是可以自动停止吗》一定要抱死吗?

网友:
自己做个暴死机构吧,到位后用气缸推一个定位销插住,注意不要让气缸受力。

网友:
楼主楼没有考虑过几个问题:
1 步进电机本身的特性,步进电机扭矩:12NM,是说平稳运行时的状态,启停是不会是这个数据的。
2 刹车内径多大,
3 感应器的反应时间有没有考虑。
4 步进电机停止的方式有没有用对。
个人认为楼主的刹车是主要问题。

网友:
smc旋转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