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检测,请教

楼主(2013-08-29):
我这边有台设备,膜上面新增加了色标。现在需要在设备上面加跟踪监测。可是这方面我不是很明白。能具体给我说说机械上面要新加一些什么东西,最好发个图片。我的QQ是744937174,各位大神能详细给我说说吗。

网友:
你是什么设备都不说清楚?加什么?

楼主:
就比如说是包装奶茶的设备,但是我奶茶pof膜上面有色标

网友A:
加个色标传感器(即色标电眼)来感应色标而触发,一个色标包装一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色标传感器(即色标电眼)来感应色标而触发,一个色标包装一袋。

机械上面要不要加链轮什么的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的控制是怎样的?正常机械上是不需要的,电器上取色标电眼的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上面要不要加链轮什么的

那如果膜超前而物料落后,速度怎么补偿给拉膜辊

网友(点评):
色标电眼安装架做成可调节就行。

网友B:
   市场上有色标传感器,大概两类:一是色差传感,一种是颜色传感器,同一种厂家前者会便宜很多,具体就要看应用场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有色标传感器,大概两类:一是色差传感,一种是颜色传感器,同一种厂家前者会便宜很多,具体就要看 ...

我想知道除了需要颜色传感器外还需要什么

网友:
   具体的可以参照膜包机,贴标机的送膜和送标机构,目前我知道的用到一个电眼,一个码盘,一个伺服电机;通过电眼和码盘计算出标签或薄膜裁剪长度,反馈给伺服电机控制标签递送的速度,达到定长裁剪!像可口可乐瓶子上那种标签就类似这种方式做的!其实机械方面都没什么东西,主要是在控制上下工夫!

网友C:
加什么?要看你有什么?如果你的封口切断电机或是送膜电机是伺服的,PLC控制的,色标跟踪功能应该是有的,加个色标传感器就得了。如果不是!也要看你想如何加?老式机械控制的已淘汰了,改成PLC控制+单伺服的是最省力的办法。

网友:
加个光电感应

楼主(2013-10-10):
引用 网友C:
加什么?要看你有什么?如果你的封口切断电机或是送膜电机是伺服的,PLC控制的,色标跟踪功能应该是有的,加 ...

我们这边打算用双伺服,封切机构和送膜机构各用一个伺服电机。现在我不明白原理,能和我详细讲解下吗?谢谢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主要是控制,需要单片机或PLC,程序可参照枕式包装机,现在的枕式包装机都有自动跟踪色标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打算用双伺服,封切机构和送膜机构各用一个伺服电机。现在我不明白原理,能和我详细讲解下吗?谢 ...

去买个枕式包装机的控制器(单片机的),按图配装调试。

网友(2014-01-07):
要有光电跟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