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车内孔螺纹M36*3 牙刀易磨损

楼主(2013-08-29):
云机6150经济型数控车床手挂档,广数980tdb系统,加工内螺纹M36*3 长度20,转速500
现用20方内螺纹数控刀杆,底孔加工到32.8
一个新的刀尖加工10几件就磨损了!求大师解救!快疯了!焊接刀YT15也用过,上去刀尖就没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500件已经用了4颗数控牙刀了,伤阿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材料没有热处理过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刀块是不是太小了啊?铁屑瞬间把刀块全部盖住.....

网友:
看程序只能看出你第一刀吃刀量太小了 你编的是900 实际是600  这样会多车两刀以上 刀具会磨损很快 水平有限 没看出来其他的

楼主:
祭奠那岁月 发表于  7 分钟前
看程序只能看出你第一刀吃刀量太小了 你编的是900 实际是600  这样会多车两刀以上 刀具会磨损很快 水平有限 没看出来其他的...

原来是1200的后面改的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喝雪花干车床 发表于  29 分钟前
刀块是不是太小了啊?铁屑瞬间把刀块全部盖住........

也有这方面的怀疑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底孔都开小了!36-3都33了还开32.8!底孔小后面几刀切削受力刀就磨损开了!你这刀片是加工螺距3的整牙刀?

网友:
你的刀片貌似是最大加工2.5螺距,分刀车吧

楼主:
三文治 发表于  半小时前
底孔都开小了!36-3都33了还开32.8!底孔小后面几刀切削受力刀就磨损开了!你这刀片是加工螺距3的整牙刀?...

是60度的通用牙刀,那个老板说能车到3.5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371818100 发表于  14 分钟前
你的刀片貌似是最大加工2.5螺距,分刀车吧...

怎么个分刀法?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你这刀片适合P2.5以内的直进法 大于等于2.5,用左右赶刀法
还有螺纹刀尖要稍微高于中心0.1

网友:
有没有觉得转速高了?

网友:
螺距过大直进法刀子受不了

楼主:
cj0203 发表于  昨天 22:20
你这刀片适合P2.5以内的直进法 大于等于2.5,用左右赶刀法
还有螺纹刀尖要稍微高于中心0.1...

求指导!怎么个左右赶刀法呢?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底孔开到33.2就可以了,32.8已经是3.5螺距的底孔了!觉得你的刀片有点薄!换个大一号的耐冲击点

网友A:
个人觉得有可能下面几个方面会有影响:
1、确认刀片最大切削深度≥1.95,这个可以用卡尺检一下。
2、降低转速。螺纹刀的定位点 距端面再远点。螺纹底孔车至33.2
3、螺纹刀片安装在刀杆上会有一个倾角,以便适应螺纹升角。你注意观察刀片的主要磨损面,然后调整一下这个角度,或者更换一个适应这个角度的刀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有可能下面几个方面会有影响:
1、确认刀片最大切削深度≥1.95,这个可以用卡尺检一下。
2、降低 ...

高手螺旋角影响

网友:
转速太高了!300够了,底孔33.25

网友:
不熟不乱给意见

网友:
刀具不行。这个刀具涂层是表面镀钛的。加工这样螺纹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60度的通用牙刀,那个老板说能车到3.5

这刀杆装在斜身机床上刀片能车3.5,装在平身机床上就不合适了,建议使用加长管把刀杆夹在加长管上,顺着主轴正转的方向旋转45度同时调整好中心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刀杆装在斜身机床上刀片能车3.5,装在平身机床上就不合适了,建议使用加长管把刀杆夹在加长管上,顺着主 ...

你好!  请问是刀尖往下旋转45度吗》? 刀尖还是中心高的高度吗?

网友:

你的是通用刀片,耐用度不如专用的,而且相对ISO刀片,刀尖圆弧要小,最终牙高要大于正常牙高,走刀次数增加,自然刀具耐用度要差。

网友C:
g76 x36.2 z-22 p1950 q900  F3  !    这个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g76 x36.2 z-22 p1950 q900  F3  !    这个你确定?

确定啊。。。。

网友:
内空应该车刀33.4  还有你刀尖不要太小 最小的也要有R1

网友:
好像刀杆有点伸长了吧,左右移刀试试!

网友:
底孔小了,检查刀杆的高底,曾用过一种刀头刀尖上类似开槽的,车普通材料很好用,效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