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各位大侠 压力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3-08-29):
370W电机配CB-B6的齿轮泵,驱动一个MOB50X175的油缸,中间接的手动阀,往下面压面用,但是手动阀按到底就电机停止,手动阀送点就可以慢点压了。各位大侠是我的电机小了。还是我设计有问题

网友:
首先得确定压面需要的最大压力,根据这个压力和压头直径反推需要的油压。CB-B系列齿轮泵的压力为2.5Mpa。另外CB-B6的额定功率为310W,应该说选的电机功率和泵的匹配没有问题。就看你的负载了。最后,不知你的液压系统是否有溢流阀,检查溢流阀的设定压力是否偏低。

网友:
不太理解 你这有不是负载敏感泵,和开口没关系的啊, 除非你选择的滑阀技能 初始位置有部分P-T的,油液直接走T了部分

网友:
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