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置公差怎么理解,寻求高手详细解释

楼主(2013-08-29):
这位置公差怎么理解,寻求高手详细解释:

网友A:
孔位相对于A、B、C基准的位置度分别为0.1
具体的说
1.相对于A基准,轴线垂直度0.1
2.相对于B基准,轴线平行度0.1
3.相对于C基准,对称度0,1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2楼的第1、3没问题,第2项图纸标注基准B是凸台的外圆,感觉应该是6个D8孔相对于外圆的对称度误差不能超过0.1

网友(点评):
“第2项图纸标注基准B是凸台的外圆” 這個是基準標注的細節,基準B標注的是外圓中心軸,並非外圓。

网友(点评):
具体数值错了,按照基准次序,3个基准分别依次垂直基准A,同轴基准B,角度基准C,圆心的总共位置误差是一个0.1直径的小圆。

网友(点评):
回itwotwo:B基准怎么个同轴法?C基准与所有孔轴线的角度都是30°?

网友B:
个人拙见:
1、直径为Φ8的小孔轴线位于以理想线为轴线且直径为Φ0.1的圆柱面内;
2、上述理想线的形成:与基准平面C成理论角度尺寸的理想平面M(注:M为假设名称),以基准轴线B为轴、理论尺寸Φ40为直径并且垂直于基准平面A所形成的理想圆柱面N(注:N为假设名称),平面M与平面N相交形成该理想线。

网友(点评):
那么,直径为Φ8的小孔轴线必须与这个理想线是平行的?

网友:
位置度!1楼说的很对

网友:
应该是位置度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位相对于A、B、C基准的位置度分别为0.1
具体的说
1.相对于A基准,轴线垂直度0.1

相对于C基准来讲,会不会是个角度的度量?

网友(点评):
不会,图纸已经表明均分,这种标注方法肯定是对称,不用怀疑

网友:
对于基准B对应理论尺寸为D40直径尺寸
对于基准C是对应理论尺寸为角度
不知道基准A是什么
还是请高手啊,发现自己理论上真是太差

网友(点评):
哦,基准A应该是垂直度了 对应公差b中的90度 但a,b是一个图么?

网友(点评):
a,b是一个对象两个说明:a说明标注方法,b说明公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拙见:
1、直径为Φ8的小孔轴线位于以理想线为轴线且直径为Φ0.1的圆柱面内;
2、上述理想线的形成: ...

不一定平行,小孔的轴线位于以理想线为轴线的圆柱面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位相对于A、B、C基准的位置度分别为0.1
具体的说
1.相对于A基准,轴线垂直度0.1

位置度应该是综合性的公差吧?

网友:
个人同意三楼看法

网友:
H8代表基孔制的孔的公差带等级代号。对于基准孔,H8的EI=0,其ES为
ES=EI+IT8=33 μm = 0.033mm

该孔的位置为RFS方法所控制。其内部边界IB为8-0.1=7.9mm,而外部边界OB为:8.033+0.1=8.133mm。

Internal FOS@RFS:
IB=MMC-几何公差
OB=LMC+几何公差

网友C:
知道一个坐标系吗
那三个元素就是为了固定住一个坐标系的
底面是作为一个轴的矢量方向(假设为z轴),那么坐标系是不是只可以沿着坐标系的z轴旋转呢和平面的平移吗?
基准b的中心是不是就可以防止z轴的移动呢
最后一个基准c,基准b的中心和基准c的中心的连线是不是就可以固定坐标系的y轴呢(假设值),防止坐标的旋转了
坐标系固定之后在理论位置的一个直径为0.1的圆柱体就确定了
那么孔的中心位置就必须在0.1的圆柱孔内移动才是合格的

网友:
对这种形位公差很糊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个坐标系吗
那三个元素就是为了固定住一个坐标系的
底面是作为一个轴的矢量方向(假设为z轴),那么 ...

在RFS的条件下,其总的位置公差恰好等于其几何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RFS的条件下,其总的位置公差恰好等于其几何公差。

图示有其他原则吗?
就独立原则,无其他原则,要是有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补偿。这是根本
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就是指它的位置公差恰好为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