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螺栓的拧紧扭矩是50Nm,那么松开的扭矩是小于还是大于50Nm

楼主(2013-08-29):
如果螺栓的拧紧扭矩是50Nm,那么松开的扭矩是小于还是大于50Nm?理由呢?

网友A:
松开的扭矩大约为拧紧扭矩的2倍左右,考虑螺栓时间长生锈的状况,扭矩大约为2.5倍左右。这是一个国外资料的,本人做拧紧机设备。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意见非常专业。

网友:
由于生锈 松开扭矩肯定比拧紧扭矩大

网友:
请问二楼的一般预紧力矩怎么选用和计算啊

网友B:
1.生锈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2. 不生锈情况下,理论分析螺纹松动扭矩约为拧紧扭矩的80%
3. 松动扭矩小于拧紧扭矩的原因是螺纹升角。

网友:
相关知识:
      不能用来力矩扳手松开已拧紧的螺栓。
      拧紧的螺栓如果要松开,施加的起始扭矩肯定要远大于拧紧。拧紧时候是相对静态的,而松的时候有一个加速的过程,肯定会大;另一个方面拧紧的螺栓会生锈/灰尘等等导致松的扭矩要更大,这个大扭矩可能是不可预知的。而扭力扳手是有范围的,所以非常容易超量程使用而损坏扭矩扳手。应该是要禁止使用的。

网友:
有没有权威一点的啊,

网友(点评):
呵呵,钟表太多了,反而不知道准确时间了。见下楼

网友B:
截图来自《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P92,山本晃著,郭可谦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84年版。

网友(点评):
扭矩的三项数值比是对的,但只有一个最终公式,没有推导过程,能不能解释一下公式7.1的原理是什么?各参数的含义是什么?负号表示什么?能不能将公式6.8贴出来?

网友(点评):
fmdd社友,建议你在网上找下这本书,自己研究下。

网友:
说明下,以上仅仅是理论分析计算,没有考虑生锈/灰尘/润滑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生锈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2. 不生锈情况下,理论分析螺纹松动扭矩约为拧紧扭矩的80%
3. 松动扭矩小于拧紧扭 ...

螺纹升角怎么解释?

网友:
呵呵呵,我知道了,不在乎是为什么,只要知道结论是权威的就行了

网友:
50Nm还比较小,楼主如果常去车间现场并有力矩扳手,找几个螺栓,一试便知;
值得注意的是,拆松时不要一次按次序松到位,剩下最后一颗可能拆不下。拧紧有程序,拆松也要注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升角怎么解释?

先考虑一个简单点的问题,假设螺纹是方螺纹,把方螺纹展开,就是一个斜面。斜面的倾角就是螺纹升角。
斜面上有一物体,受到垂直于斜面的压力,现在用水平方向的力来推动物体。
问,是把物体向上推省力,还是向下推省力?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大于,可以这样理解:楼主用50Nm的力矩拧紧一个螺栓,被联接件给予螺栓50Nm的摩擦力矩(暂时不考虑其它因素增大摩擦力矩的情况),如果此时再施加相同的外力矩在螺栓头部,只能保持与摩擦力矩平衡,而由于螺栓之前是静止的,根据牛顿运动定律,现在螺栓也不可能动。只有外加力矩大于摩擦力矩,破坏平衡状态,产生加速度后才可能松开螺栓。

网友(点评):
摩擦力矩会始终存在于联接副中么?

网友:
不管是扭力板手,或伺服電機做實驗,都會得到一個結果..鬆開扭力多數大於扭緊扭力約130%以上.....以染黑螺絲新品的實驗!!

网友:
影响因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开的扭矩大约为拧紧扭矩的2倍左右,考虑螺栓时间长生锈的状况,扭矩大约为2.5倍左右。这是一个国外资料的 ...

真正的专业

网友:
越看越糊涂了

网友(2016-04-06):
引用 网友A:
松开的扭矩大约为拧紧扭矩的2倍左右,考虑螺栓时间长生锈的状况,扭矩大约为2.5倍左右。这是一个国外资料的 ...

资料能告诉一下吗,求啊

网友(2016-05-16):
很专业的样子,学习学习

网友:
世事洞明皆学问,领教了

网友(2016-08-20):
松开扭矩大

网友(2017-01-03):
用液压扳手实测是小,但是也有可能峰值没反应到液压扳手上。

网友:
还是相信实践派的结论,理论终究是理论,不可能完全描述实际,而且,你面对的是实际的问题。无论是1.3倍还是2倍,至少是松开大于拧紧的

网友(2017-07-07):
要是想考虑实际问题的话,你最好做个试验,经验丰富的工人是能给你一个准确答复的。就我这几年的工作经验,拧松一个螺栓会很费劲,考虑锈蚀和变形等原因,问题会很多

网友:
本公司实际经验,完成台架试验后,无锈蚀等外界因素,松开力矩比拧紧力矩要小一点,经查找资料,认为是螺纹升角的影响,拧紧时螺纹孔给螺栓的力与拧紧力相反,而拧松时,方向相同,故拧紧力矩要大一点。当然,如果锈蚀住了,那拧松的力肯定会比较大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9-06-27):
引用 网友B:
截图来自《螺纹联接的理论与计算》P92,山本晃著,郭可谦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84年版。

我基本上支持80%这种说法。
如果用不锈钢螺钉的话,不考虑生锈等情况,我做过很多实际的验证。刚拧紧就马上测试松脱扭力,此时测试值大概在拧紧扭矩的60%-80%,我觉得和标准件的加工精度有关。

网友(2021-02-03):
真搞不懂,那么多人答非所问,还说生锈状态拧紧扭矩和松脱扭矩,咋地咋地。注意审题,还好后面有人逐渐将方向引导正常了。

网友:
真是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