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气动旋转接头 密封圈选型救助

楼主(2013-08-29):
     想自制一个8回路的气动用旋转接头,大家知道价格得好几千,所以想自制一个。以前我弄过2回路SMC的旋转接头,由于那个是采用的间隙密封,密封效果不敢保证,所以这个8回路的不敢用那种形式。故想采用旋转密封圈,但是对密封圈没啥经验,所以求助大家一下。
下面是个简单的草图:

压强0.5Mpa,轴径25~30,转速1秒一圈,间歇转动,间歇时间10秒,就是速度很慢的那种。
    我是否可以选用O型圈?或者格来圈?或者其他更好的密封件?9个密封圈会不会有很大的摩擦阻力。
    谢谢!

楼主:
另外,如果按草图所示,采用轴用密封圈,会出现不易加工沟槽的问题,也不易安装。是不是可以转为孔用密封圈?

网友A:
价格贵那可定是一定的。米思米8回路的我记得4,5千吧。
我是看过别人自己加工过的。
貌似你的要求不是那么太高。
也要用到压力传感器吧?
很好的配合,你觉得能否实现。
选用比较硬的材料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如果按草图所示,采用轴用密封圈,会出现不易加工沟槽的问题,也不易安装。是不是可以转为孔用密封圈 ...

看看有没有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贵那可定是一定的。米思米8回路的我记得4,5千吧。
我是看过别人自己加工过的。
貌似你的要求不是那么 ...

我不记得了,我好想用的是SMC 的

网友B:
这个SMC的寿命大概什么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MC的寿命大概什么样子啊

忘了,我出图自己加工,过会给图,一直在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1000W转有吗

网友A:
先是装配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是装配图

其中一个零件

网友(点评):
大俠~能分享一下圖紙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零件

第二个零件

网友C:
我也设计了一个12路的,和你的一样。打算用O型圈,一直不敢做!
SMC的是采用机械密封的。精度非常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设计了一个12路的,和你的一样。打算用O型圈,一直不敢做!
SMC的是采用机械密封的。精度非常高。

如果要求不是那么很高的话,问题不大的,毕竟买一个确实蛮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是那么很高的话,问题不大的,毕竟买一个确实蛮贵的。

最好自己厂内有加工设备,给别人做,别人才不管你是干什么用咯。

网友:
我也设计了一个不过不是你们那样的 不知道到时候好不好用就是

网友D:
不要自己做了,这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浙江有一家做这个的,SMC12口的要1W2,那家报4K多,速度不高可以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自己做了,这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浙江有一家做这个的,SMC12口的要1W2,那家报4K多,速度不高可以选的 ...

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图

兄弟没说重点啊,你用的是什么密封圈,我今天本准备下图加工的,后来一问格来圈的价格,60块一个(香港货),9个的话就是540了,然后机加件成本500,这万一报废了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自己厂内有加工设备,给别人做,别人才不管你是干什么用咯。

不过我昨天下图做了一个4路的,用的是O圈,先试试再说了。万一不行就搞个国产的格来圈在试试,更或者做SMC的那种,2路的我可以做,8路应该也问题不大(以前那个2路的SMC的机械密封形式,内孔是车加工的,没有内圆磨也不怎么漏气)

网友(点评):
压力不高的话没必要用格莱圈,O型圈完全可以的

网友:
0.5MPA压力不是很大建议o型圈压缩量不要很大O型圈阻力值得考虑

网友:
有挑战的精神,楼主厉害,鼓励
密封与旋转是一对矛盾体,建议楼主阅读机械设计手册  润滑与密封  一章
可能会有所收获
个人没有经验,提个小小的建议:
首先旋转副的同轴度要保证,来个止口,也兼有滑动轴承的意思
然后再设计几道机械密封,如迷宫密封等,
然后再来圈填料密封或者干脆用O型圈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迷宫密封有节流的作用,以减小对O型圈的压力
这样泄漏量应该是很少了
气源要加三联件,用轻质的润滑油

网友:
草图看上去: 密封处很多完全没必要,可以改为两处, 一是为了方便沟槽加工,多级密封不是1+1=2 ,有时反而起反作用。 气体是什么气体,温度是多少。才能决定O型圈合适不合适  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E:
如果只用O型圈,转动阻力大,磨损很快。格莱圈轴内圈是低摩阻材料,与轴相对转动,阻力会小很多,寿命会长。但是楼主你考虑怎么安装,内径40以下的格莱圈说是要分体槽安装,我一直没弄明白,我也打算用轴用格来圈,打算先买几个回来看看,有用过的哥们请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用O型圈,转动阻力大,磨损很快。格莱圈轴内圈是低摩阻材料,与轴相对转动,阻力会小很多,寿命会长。 ...

你也要做这个接头吗,现在有试试没,格莱圈有点硬,40以下的封闭槽确实会不好安装。我准备用格莱圈的实验被领导给暂停了,格莱圈太贵了,国产的根本就没有。兄弟如果有什么结果,什么经验,请跟小弟我说下。

网友:
SMC也是贵 希望楼主 弄好能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要做这个接头吗,现在有试试没,格莱圈有点硬,40以下的封闭槽确实会不好安装。我准备用格莱圈的实验 ...

  哎,我纠结了半天,下了派克的气动密封产品手册有点头绪。格莱圈用在气动方面不太好,摩擦阻力还是会很大(没用过,只是猜想)。我现在选择的是派克的C2型密封圈,另外看SMC的旋转接头资料,低转速用的是O型圈,高转速用的是X型圈,买回来试了再来交流下。

网友(2013-10-17):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零件

邮箱多少?

网友(2013-11-25):
高压旋转接头,液压油/空气/水等可加工2/4/6/8/12/36通路。

有兴趣的欢迎洽谈,QQ2383517446

网友:
国产的连这样的都做一出来,唉!

网友:
这类结构的市场貌似还挺大的。。拜读了。。

网友:
不行,你想别的办法吧,要是密封圈的话,在不停得转动下还是容易坏掉的,再说了,摩擦力一定大,我们装3个都很费劲的,你八条密封圈不现实。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A:
最好自己厂内有加工设备,给别人做,别人才不管你是干什么用咯。

这话经典!

网友:
如果LZ采用这种轴用旋转密封肯定阻力比SMC的大,如果双通道的话建议6个格莱圈就够了,不用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