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复杂的机械装备图

楼主(2013-08-30):
由于楼主不是不是学机械的,但是喜欢机械。在自学机械课程,还没学三维软件,我想问问复杂的那些机械图,是先分开画零件图,然后最后再装配是吧?思路是不是这样的?机械外行。谢谢解答,对了新手学习机械设计三维软件先学哪个好?

网友:
抄图和设计不同。抄图可以从零件开始,然后装配。设计,特别是没有原形参考的设计,都是从总装原理开始,再慢慢拆件。这一点,无论是二维还是三维都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点画法几何,机械制图!从二维制图开始入手!

网友A:
设计时都是先出装配体,然后一个个拆。比如一个动作,我要用怎样的机构组合能够实现它,有了想法之后就“堆积木”,当然里面有必不可少的计算选型过程,然后再优化。我虽说是机械的,但也是菜鸟级别的共勉。。。

网友:
从二维开始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有实物的话,应该是先画零件图,然后再将零件拼在一起,分析线性进行装配。如果要是纯设计的话就得先想象基本结构。再进行细化和优化了!

网友:
装配图不能复杂 要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细分  让人家看得懂

网友:
solidworks 简单易学,适合 新手入手。

网友:
出来都是先画 零件图做一年半载的绘图员、工艺员  然后才是装配图  (个别能力强的除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有实物的话,应该是先画零件图,然后再将零件拼在一起,分析线性进行装配。如果要是纯设计 ...

谢谢你。那二维cad复杂的图也是先画零件图再组装吗?组装是哪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都是先出装配体,然后一个个拆。比如一个动作,我要用怎样的机构组合能够实现它,有了想法之后就“堆 ...

嗯嗯。。向你学习!那二维cad复杂的图也是先画零件图再组装吗?组装是哪个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向你学习!那二维cad复杂的图也是先画零件图再组装吗?组装是哪个命令?

我不用CAD画装配图的,我们办公室有前辈是用它画装配。新设计的机器一般都是先装配图,再零件图,不管是二维还是三维。CAD里面的组装是直接把现有的零件图复制到装配体中,然后再移动啊什么的,该配合的配合。大学时我就是这么操作的,不知道大神们是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CAD画装配图的,我们办公室有前辈是用它画装配。新设计的机器一般都是先装配图,再零件图,不管是二 ...

我装配体也是零件复制移动,心里还有放不下的,就是这样对简单的装配体可能勉强适合。假如装配体里的零件既不是正视左视也不是俯视,或者装配体需要零件的俯视却现只有零件的左视,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样处理的?
 感觉装配体还是挺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那二维cad复杂的图也是先画零件图再组装吗?组装是哪个命令?

添加成块

网友:
这样简单的说好像很难理解啊,那个大侠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网友:
一般我们公司的步骤是:先总装,后拆图,再总装。这都容易,主要是累计公差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