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做小牌牌而已,刀一直断断断

楼主(2013-08-30):
唉药歪,刀一直断断断
只是做小牌牌而已
铝合金6061,
字是R1的刀割0.6毫米深,没问题。
轮廓切割R1的刀,走道速度1200,吃刀0.25毫米,刀是铝用刀,平底,3刃,
一切割轮廓就断刀。有时轮廓都没跑完一圈。
这是怎么回事嘛,前辈们救我。

补充内容 (2013-8-30 11:44):
转速21000,切削液很希, 好多天了,最恨小刀了。
挖字体没问题,问题是跑外圈的时候断。
坯料不好切割是真的。这个材料感觉不够硬。 我没看出粘刀。

网友:
是不是
粘刀了
排屑不畅
做铝最这容易粘刀了,一粘刀那么小的刀一下就断
多加点切削液吧
不知道你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
镁铝哦。。
转速多少?
    刀子在走圆弧的时候吃力比较大,UG编程的话里面有一个摆线切削模式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切削速度一般控制在75到230M/min

网友:
好像是窄处刀刃两边同时碰到材料,导致切割回刀时扭刀,在何处折断呢?给个具体描述。
如果是这个问题,字体最窄处增加20%刀径

网友:
最好用自己磨的单刃刀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粘刀引起的吧

楼主:
这个材料,我买来发现好像比较粘。我用r2的刀反正被粘住了,抠都抠不出来。
这次断的刀,没发现这个情况

网友:
走到圆弧的时候刀的切削刃应该是受力不一样的,所以刀容易断,圆弧的时候控制下,可以慢点嘛!

网友:
我是来拿积分的

网友:
转速低了

网友:
切削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
6061好切啊,断在两个工件之间就是夹刀了,不是的话检查切削液,一定要对着刀尖冲,水要猛。

网友(2014-01-23):
切削液浓点

网友:
是不是在圆弧是断的,给个具体的位置来 分析分析

网友:
等楼主解决方案。。。。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发现是板不平的原因。。。
悲观的是,找到原因却没能解决。谢谢大家建议。

网友:
加装一个刀具监控软件,可以检测道具磨损 和要断之前报警 可以挽回你的刀具和工件  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