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液压活塞的往复运动需要哪些配置?总共的成本是多少?

楼主(2013-08-30):
完成液压活塞的往复运动需要哪些配置?总共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A:
电机+泵+管道+液压箱+液压油+散热器+压力控制阀+换向阀+节流阀+液压缸+电控配件=2500左右(全国产货,Fmax=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泵+管道+液压箱+液压油+散热器+压力控制阀+换向阀+节流阀+液压缸+电控配件=2500左右(全国产货,Fmax= ...

thank  yon   气压需要哪些设备?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n   气压需要哪些设备?成本?

看现场有无空压机。
一般大一点的企业都有空压机,所以做气动成本很低,全部国产货的话也就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