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流阀同步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简单的同步液压系统,可是在现场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上升的时候两个液压缸都能够上升,可是下降时,则会发现有一个液压缸不能下降。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有漏油的情况吗

网友(点评):
还没到现场,不过根据现场反应,应该没有

楼主:
我想在想了一下,估计问题可能出现在分流阀的概率是最大的,一是:液压油不干净导致分流阀卡死;二是;由于回路中没有设计到排气阀,这样会导致在试机的时候,管路中混有比较多的空气,从而引起上述现象;再有就是会不会存在液压缸下降行程时,由于系统流量增大,超过了分流阀的最大流量,导致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分流阀是四平市同步分流阀公司的分流阀

网友(点评):
1.如果完全卡死,无论上升下降油缸动都不会动一下2.漏气会造成压力不稳,设备使用时窜动,对流量的影响很小。3.超过最大流量了,你分流阀就直接崩溃了

网友:
是比另外个后下降吧 我估计是两油缸的内部压力问题
把上升的主油管加粗点不知道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过去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
如果如4楼所言:是比另外个后下降,那应该是分流阀到下降接口处的油路有堵塞。
建议楼主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搞定了,其中一个液压缸内部除了大问题

网友:
建议使用同步马达

网友:
现象比较奇怪,关注一下,希望楼主解决完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一般来说下降时不同步。要是降不下来可能是同步阀有问题。

网友A:
刚开始我看了一下以为是无杆腔的流量的问题,想建议在节流那里并上单向阀呢,不过后来一想可能是你在无杆腔工作时带载,有杆腔工作时不带载。所以在带载(无杆腔)工作时两缸外界(摩擦力等)受力不均与载荷所占的比例太小,所以能够在相对水平的状态下实现同步(此时油压大),有杆腔工作时无负载,此时可能油压主要克服摩擦,两缸摩擦不均比较正常,所以产生不同步。
建议1、提高两缸导向机构的精度,尽量减少摩擦。
2、提高机械同步的力矩,提高机械强制同步的效果。
3、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像7楼一样加同步阀,效果肯定好。
小小建议,纯属猜测。如有不当处请大家多多原谅。

网友:
你用的只是同步分流阀吗?那肯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分流阀只能解决分流时的同步问题,集流时一点用都没有,用同步分流集流阀问题就解决了,以前用SUN的分流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换成同步分流集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我看了一下以为是无杆腔的流量的问题,想建议在节流那里并上单向阀呢,不过后来一想可能是你在无杆腔 ...

同意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麻烦楼主解决了问题  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你那个分流阀的回油没有调速功能,油缸肯定不能同时缩回

网友:
回油加点背压试验看看

网友:
同步分流阀不是很好用,理论上应当可以,但外界阻力不一样时,实际用时不一样了。最好是分开控制。

网友:
原因应该是压力不同步吧。是分流阀的原因吗?不确定。。
若解决了麻烦楼主回复下吧。

网友:
回路也加分流集流阀 但是这样也不能严格同步 要求高就用同步马达 同步油缸 等

楼主:
出差刚回来,谢谢 大家的帮助。这次的事情和同步回路没有关系,是液压缸内部混入铁屑导致活塞密封及活塞、液压缸缸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造成的。用不合格的液压缸真要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