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问题

楼主(2013-08-30):
如图SOLIDWORKS画的一个锥筒,想在锥筒面上画满(布满)小圆孔,请问怎么画出来小圆孔?整个锥面布满它。

网友:
切面基准面,画孔,圆周阵列。

网友A:
1:导向异性孔    打孔

2:填充阵列

网友(点评):
填充阵列,这个很好诶。。。应该不错,没试过

网友B:
感觉solidworks处理曲面的问题操作起来还是比较棘手的 。

网友:
是垂直与锥面还是垂直于轴线。这个还是好解决的,2楼3楼分别是这2种情况。

网友:
楼上说到细节上了 关键就是你这个孔的轴线到底是垂直于哪个面

网友:
有个包覆命令,主要在曲面做文字的,你只是打孔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向异性孔    打孔

2:填充阵列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你真棒!!

网友:
做好中间的基准面,然后画一列竖孔,在进行圆周阵列,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solidworks处理曲面的问题操作起来还是比较棘手的 。

感觉棘手,那是因为我们对它学习的还不够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棘手,那是因为我们对它学习的还不够深入。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