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3-08-30):
这是可拆卸家具上的零件,想买但不知道名字。
它由一对半圆形塑料组成,内部有棱

合起来形成一个空心圆柱,且下端略大。

把它套到柱子上,内部的棱卡在柱子表面的沟里,再把水平板套上,水平板就不会往下滑了。
图中箭头所指就是这个零件从板子下面露出的一小部分。

很简单也很巧妙,就是不知道名字,所以没法在淘宝上买到。

网友:
整个架子买来的时候,装配说明书上不是有标识的文字名称吗?一般这种名称是供应商自己定义的。

网友(点评):
说明书早没了。而且这个零件在多种家具上都有,比较通用。

网友:
拿实物去买不就行了么,顺便问一下名字告诉大家
应该是楼上所说的卡扣、卡箍、锁扣之类的吧
即使知道名字也得带实物去啊,同名同姓的太多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