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毛刺怎么干掉,有没有全自动或半自动的机器?

楼主(2013-08-30):
这个毛刺怎么干掉,有没有全自动或半自动的机器?

补充内容 (2013-8-30 13:27):
通孔同时俩头毛刺干掉的全自动或半自动机器我要我要

网友A:
孔处毛刺?
做个工装,用台钻刮一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处毛刺?
做个工装,用台钻刮一刀即可

你意思用钻头刮吗

网友(点评):
嗯,根据倒角角度修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意思用钻头刮吗

效率慢又费工人

网友(点评):
费人工我承认,效率可以比设备快N倍

楼主:
引用 楼主:
效率慢又费工人

我想最好半自动或全自动零件放上去拿下来的就是成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最好半自动或全自动零件放上去拿下来的就是成品

没要求什么就去毛刺刮干净

网友B:
做台全自动清角机。

网友:
台钻难以保证啊

网友C:
你得先考虑你的量有多大?大的话做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台全自动清角机。

可以做吗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点评):
把零件图纸上传一下。看看普通振动盘能否选料。

网友(点评):
你有什么方案可以聊聊

网友(点评):
有这方面的设备可以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先考虑你的量有多大?大的话做自动化

量大哦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吗可以联系一下

震动不行零件精加工不许碰伤
这个可以手工送料

网友:
做个类似台钻一样的设备,2侧都有砖头类似顶尖,然后中间做个工装,把零件放进去,倒下角  ok

网友(点评):
明白弧面吗 钻头倒角孔口大小不一样

网友:
如果要求孔口一样大不需要倒角的话钻头是不行的,可以上无心磨磨一刀。如果产品过不了无心磨可以用切入磨既塞磨磨一刀。不但快而且产品尺寸又统一更不用说更漂亮了。

网友(点评):
无心磨干不了内毛刺的

网友(点评):
就算可以磨后手摸过去孔口是尖角也不行

网友D:
用钢丝刷不可以吗?半自动装备

网友(点评):
这个像自动吗我还不如手工刮呢

网友E:
毛刺不大的话,震动去马刺就可

网友(点评):
震动表面碰伤不说连毛刺也震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毛刺不大的话,震动去马刺就可

不会吧,你用什么磨料?是不是磨料的尺寸太小了?我们搞液压的,去毛刺很多都是用震动去毛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钢丝刷不可以吗?半自动装备

钢丝刷旋转,人只需将工件靠在钢丝刷上面,或者孔穿过钢丝刷,效率应该会比人工快很高

网友:
这个毛刺应该不难,小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就用一台钻,根据孔径大小和工艺加工要求,选择倒角钻两边倒,一个人8小时可以加工1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