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刀铣孔铣出喇叭孔,求原因,求解释,谢谢!!!!

楼主(2013-08-30):
用钻铣刀先钻孔,后用侧刃扩孔,但扩出来的孔却是喇叭孔,上面大下面小,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排屑没排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屑没排好吗?

应该不是

网友:
铣刀伸出太长,刚性差,切削时让刀。

网友:
1 铣刀伸出太长,刚性差,切削时让刀
2 铣刀下部分磨损  可用百分表打一下垂差
3 最后一刀余量不要太大

网友:
刚性太差

网友:
  要么让刀  要么床子有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