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11 1/2 NPTF是什么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3-08-30):
拿到这样一个环规。加工一批螺纹。请问与它配对的螺纹是什么。我在机械手册查到的是60°密封管螺纹里有一个螺纹尺寸代号为2的螺纹。查到它的小径是56.558。和螺纹环规的内径差不多。是不是就是这个?

网友:
美标干密封管螺纹,尺寸代号2“,牙数:11.5,牙型角60度,注意螺纹锥度。
还有,这个比一般密封NPT螺纹要求高一些,要注意。

网友:
基本上除了精度比NPT高一点,其它都差不多。

楼主:
一般如何算得管螺纹的起点直径和终点直径。有什么好方法在数控上加工吗?

网友:
干密封螺纹要求高啊检测螺纹规好像有三套

网友:
像楼上说的,就是精度高点

网友A:
不要用车镗加工,一般锥螺纹用中径密封,这螺纹是用牙尖牙根密封的,基本是车不好的,只有到老做的专业厂家定制丝锥加工

网友:
是美制NPTF标准的螺纹,你最好查一下它的标准,社区和百度里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车镗加工,一般锥螺纹用中径密封,这螺纹是用牙尖牙根密封的,基本是车不好的,只有到老做的专业厂家 ...

什么样的丝锥攻追度螺纹牙表面没有印能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丝锥攻追度螺纹牙表面没有印能密封

目前世界上不用密封胶,或密封带,只用锥螺纹就直接密封的好像只有美国的NPTF,   中国或其他国家没定对应标准,而是借用他的标准,比如NPTF丝锥中国就有不少人做,是否合格只能找历史长,价钱高的产品啦,拿在手上优劣又看不出来,
检验也不太简单

网友:
我家做瑞士曼妮格雷的丝锥  有这个型号  需要可以联系QQ1957211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