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13-08-30):
见附件

网友:
我厂的辊压机控制电脑上可以显示压力曲线
貌似也没有很复杂的传感器啊    好像输出是4至20mA模拟量
然后传到中央PLC里面   电脑上还有个软件   能实时显示压力
PLC是西门子E系列的   曾经百度过没找到
信号线要屏蔽

网友:
流量、压力,都有各自的传感器啊。楼主用“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搜索即可。

网友:
用模拟量控制会好一点。

网友:
模拟量控制比较好,当然也可以都试一下

网友:
用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与压力成正比。

楼主:
谢谢大家!
因为传感器种类繁多,我想你们给我直接推荐器件的型号。

网友:
扩散硅压力变送器4-20mA 0-2.5MP或2088 4-20mA 0-2.5MP,看你的安装方式和精度等级选择。如果显示流量的话要用流量计,控制流量要用到比例阀、放大板等。还可能用到PID控制,PLC要有两模入一模出模块。只为看压力就用带液晶显示的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