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锌,螺纹孔和通孔为何镀不上

楼主(2013-08-30):
材料是45#钢,表面粗糙度12.5,要求镀锌层厚度8-12u

网友:
滚镀还是挂镀?电镀工艺不同处理前工艺也不同,比如酸洗的时候没有洗干净内孔油污等。

楼主:
是挂镀,镀完孔内是锈的。
是不是孔内部干净啊

网友:
表面质量太差了,都12.5了

网友A:
电镀时电荷屏蔽,内部电流无法进入,当然镀不上了,让供应商电镀时帮你做个辅助电极就能解决了(适合挂镀)。

网友B:
是不是还分 热镀锌、冷镀锌啊

网友:
孔内电流不容易充分通过,导致电镀不上。
延长电镀时间,会好一点,但还是有瑕疵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分 热镀锌、冷镀锌啊

热镀锌也叫热浸锌,基材在除油、除锈、清洗后表面再浸助镀剂,干燥后浸入高温液态锌池中,使表面附着一定厚度的锌层。而冷镀也叫电镀,在前处理后,在电镀槽中通过电流,使表面生成一定厚度的锌层。

网友:
这个要靠挂具来解决,如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点评):
螺纹孔底部在制作挂具和辅助阳极后,仍然镀不上

网友(2014-04-25):
赐教各位!谁可以做到非螺纹孔如何镀锌?急求

网友:
前几天我司10号钢的螺纹孔内也是电镀镍后生锈,现在用化学镀镍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镀时电荷屏蔽,内部电流无法进入,当然镀不上了,让供应商电镀时帮你做个辅助电极就能解决了(适合挂镀) ...

一点就通,谢谢大虾!

网友(2014-07-08):
是堆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