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强螺栓拧紧后,过了几个小时再用相同力矩复检,有松动?

楼主(2013-08-30):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高强螺栓拧紧后,过了几个小时再用相同力矩复检,有松动?

网友:
你在前面紧,后面跟着个人在松!

网友:
加弹簧垫或自带放松垫片螺栓

网友(点评):
高强度螺栓是不加弹簧垫片的,弹簧垫片根本承受不住高强度螺栓的压力

网友A:
用什么工艺拧紧,4根同步拧紧还是一根一根的拧紧,分几次拧紧?螺栓贴合的表面质量如何?端盖下面是否加了软垫?这些都会影响最终的拧紧结果
看图好像螺栓贴合面有喷漆过,还有,复检采用什么工具,最好是带表盘或数显的扭矩扳手。
最后,扭矩衰减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多次拧紧、同步拧紧等措施改善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下,不能加紧固胶吗

网友:
我们没有这个问题,12级的4800NM。。。

网友:
怀疑螺栓质量不好,拉长了,蠕变

网友B:
螺栓头上标注的是8.8,是不是高度螺栓? 楼主的扭矩是多少?

网友:
8.8的好象是这样的,后来改用12.9的就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

网友:
楼主这是假的8.8级

网友:
8.8的不叫高强螺栓。。。最少得用12.9的

网友(点评):
此话才是真!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工艺拧紧,4根同步拧紧还是一根一根的拧紧,分几次拧紧?螺栓贴合的表面质量如何?端盖下面是否加了软 ...

顺时针拧的,直接一步拧紧。复检的工具还是原来的扳手。另外有没有楼下说的蠕变拉长的可能?怎么楼下说8.8级不是高强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栓头上标注的是8.8,是不是高度螺栓? 楼主的扭矩是多少?

8.8级不是高强螺栓吗?扭力是300N。

网友(点评):
8.8级只能算普通螺栓,高强螺栓我们一般指12.9级的。

网友(点评):
拧紧次序应是交叉分级多次拧紧,另外,螺栓上紧后如有工作载荷,均会出现应力松弛现象,按照ASME标准,需要“补紧”一次。

网友C:
楼主螺丝上红色那是什么笔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螺丝上红色那是什么笔画的啊?

记号笔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8.8级不是高强螺栓吗?扭力是300N。

那我看书上说高强螺栓包含8.8,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求解释,8.8的应该是高强度螺栓

楼主:
引用 楼主:
8.8级不是高强螺栓吗?扭力是300N。

ASME的那个标准啊,可否说一下

网友:
我见过螺丝商把8.8的螺丝发黑后冒充12.9,估计你用的8.8也是类似手段处理吧!

网友:
二楼太搞笑了

网友(2014-07-13):
不晓得就别瞎误导哦,8.8级算高强度螺栓,只不过是入门级的;另外你螺栓头部的标记貌似比较粗糙,说不定是假8.8级

网友:
内容8.8算高强螺丝

网友(2014-08-22):
这个应该算是正常的吧,上螺丝前,工件跟工件之间没贴紧,有缝隙。上螺丝的时候,相当于加了外了,强制性让工件贴紧,工件肯定会稍有点变形的,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螺丝松了

网友:
力矩衰减是正常现象,可以做一个统计,看力矩衰减多少,力矩衰减过多,这时首要先排除是否是拧紧过程问题,如果不是,则需考虑放松,如放松螺栓、或者弹垫等

网友(2014-11-05):
螺栓的松动与高强螺栓还是低强螺栓没有关系.- O5 z/ g( {$ i
螺栓的松动分为:短时松动和长时间松动。短时松动主要是由于螺栓连接件之间的微观不平度导致的刚度变化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