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我的这段程序,怎么报警说语句错误啊

楼主(2013-08-30):
大神来看看我的这段程序,怎么报警说语句错误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看不懂,
但是#8=ABS。。
中sqrt下应该是正数吧

网友(点评):
哦,乘号看成加号了哈

网友(点评):
ATAN值是不是应该在-pi/2~pi/2之间啊

网友(点评):
我好像想到了一点,上班的时候再修改一下

网友:
图片不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但是#8=ABS。。
中sqrt下应该是正数吧

GOTO2跟3的这段语句正确吗

网友:
把类似:
IF[#5GT0 AND #6LT0]GOTO2;

改为:
IF[[#5GT0] AND [#6LT0]]GOTO2;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类似:改为:试试!

我试试看

网友C:
首先是AND用法错误,再就是机床坐标系可读,但写入方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AND用法错误,再就是机床坐标系可读,但写入方式不对。

能不能把错误的地方给我修改下啊

网友:
什么程序啊

网友C:
从你的程序上看,你这只有X和Z坐标可能是在数车上用的,计算的也只是些角度,你的想法可能是算一些点坐标把它输到附加坐标系上,但你真正想要这程序做什么我不知道,首先你要说清楚你的目的,别人都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怎么帮?我不是做车床的,我只能给你一些逻辑上的思维,用AND的数值必须是正整数,结果不是0,也是GT0的数值不会有LT0的,它是运算方式不是条件方式的,它的运算结果可能放到条件式中。机床坐标系的输入必须在G10方式下才有用。我只能说这么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是不是我只要在and里面不用LT就可以了,要是这样的话,我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AND用法错误,再就是机床坐标系可读,但写入方式不对。

不是车床,我这个程序是计算卧加坐标原点旋转非直角角度后坐标原点的位置,要是在AND里面只用GT的话办法我想到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程序上看,你这只有X和Z坐标可能是在数车上用的,计算的也只是些角度,你的想法可能是算一些点坐标把它输到附加坐标系上,但你真正想要这程序做什么我不知道,首先你要说清楚你的目的,别人都不知道你要表达

谢谢大神,根据你的提示我已经搞定了,

补充内容 (2013-9-3 19:25):
你再仔细看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貌似你只改了2个参数吧!! #5221换成#7001 还有最后那几句!

网友D:
and 的用法是不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d 的用法是不是错误的?

我已经搞定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程序上看,你这只有X和Z坐标可能是在数车上用的,计算的也只是些角度,你的想法可能是算一些点坐标把 ...

坐标系可以直接用变量修改的…坐标系可读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标系可以直接用变量修改的…坐标系可读写的!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作了十几年加工中心,我还真不知道坐标系可用变量修改,学习了谢谢,但我不会去学

网友(点评):
坐标系当然可以修改,很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

就你后面的程序你居然说搞定了,我不知你想干什么?但我只能说我很恾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作了十几年加工中心,我还真不知道坐标系可用变量修改,学习了谢谢,但我不会去学

我没有说过坐标系不可修改,我只是说坐标系不可用变量直接修改,它只能用数据输入方式修改,如果你们非要说可以你你们就保持呗,我左右不了你们的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后面的程序你居然说搞定了,我不知你想干什么?但我只能说我很恾然

是的

网友(2016-05-20):
你那叫程序吗,一句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