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和尼龙能做喷砂处理吗?

楼主(2013-08-30):
如题:塑料和尼龙能做喷砂处理吗?
如果不行的话,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量小,工件不大,100mm以内的工件)
如果谁知道的话,将不胜感激

网友:
喷漆呗,找沙粒感的漆。。
或者,,是有专门的塑胶喷砂机的。用的陶瓷珠,专门的塑胶喷砂材料。
楼主可以自行百度“塑胶无涂装表面美容处理”

网友:
模具做成沙面,出来产品也就有了

网友:
可以的。
先喷塑粉,进烘箱。根据不同材质,调整温度。如电话机 一些装饰品等等!都是这个工艺。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thank you!

网友(2013-09-29):
4楼是塑料表面喷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