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教:关于imprint face

楼主(2013-08-30):
我发现在DM中自己画的体可以在上面创建imprint face印记面,但是我用solidworks导入的装配体上面没法创建imprint face,extrude拉伸时operation里没有imprint face选项。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solidwork里面就把这个面建好,再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里面就把这个面建好,再导进去。

那请问是直接在上面画草图就可以,还是说要建立曲面?

网友A:
不管如何操作,只要建立你要的面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将你要的面切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如何操作,只要建立你要的面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将你要的面切割出来

我试了一下可以使用分割线特征,不过我最后发现其实在DM中只要Unfreeze就可以了,就为了这个折腾了半天

网友B:
我一般都直接在sw中拉伸一个小的凸台做为受力面  当然要小到不影响分析结果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直接在sw中拉伸一个小的凸台做为受力面  当然要小到不影响分析结果为妙

我是做机床工作台的分析,有T型槽,如果采用拉伸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2013-11-24):
我用unfreeze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