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焊 满焊 以及其他焊接方法分别用于何种工作状态

楼主(2013-08-30):
   请问大家,分段焊  满焊 以及其他焊接方法 都用于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或者在什么样的工作条件下面用何种焊接方法。希望大家可以提供一些经验或者标准

网友:
在一些结构件中,先分段焊,稳定结构,再满焊,以避免结构变形

网友(2014-03-13):
防漏油防漏水的地方满焊

网友:
一般焊顺序都是先点焊,再间断焊,最后再满焊,有的工件焊接在强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如比较薄的钢板的拼接)就只用间断焊,而不满焊。

网友(2014-04-16):
我们公司基本是钢结构,以间断焊、满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