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电机与减速器采用胶粘的么?

楼主(2013-08-30):
今天见到的,称是台湾产品,小电机减速器。

说明书中说减速器太阳轮与电机轴采用胶水粘接,附带一管胶水。太阳轮厚度只有6mm样子。

胶水这种用法特殊情况下倒是用过,不过在正规批量产品中倒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没问题,小的螺栓就粘在基础板上的,航空上好多是粘的,单纯从强度讲,没啥问题,就看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胶粘也是一种连接方式,关键还是看场合吧

网友:
可能是考虑到变形问题,所以选择胶水。

网友:
在胶水耐受的工况条件下可以使用的,我就用过。但一定要把使用条件考虑清楚。

网友:
低微扭矩情况下可以用。

网友:
不会吧,真的没见过,用的什么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