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外行要设计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的十字滑台及配套夹具,求推荐学习路径。

楼主(2013-08-30):
电气方面无问题,软件学习无压力。
零部件外协加工,机械知识近似零,求前辈们指点下需要学习掌握哪些知识才能动手?

网友:
没机械知识也敢做啊  真佩服

楼主:
打算做自己所在行业用的辅助设备,滑台是想拿来练练手。

网友:
叫别人设计吧

网友A:
实在想不出来 ,又急着用的话,建议想边外包,这次就不要自己做了,人家做好后看看和自己想的有什么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不出来 ,又急着用的话,建议想边外包,这次就不要自己做了,人家做好后看看和自己想的有什么差距。

项目是不急,练手才是目的,选数控滑台也是因为资料较多的原因。
初步设想是把整个设计、生产、调试过程发来社区请前辈们指点改进。

网友:
直接找样本就行了。样本上的选型都说的很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