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塑件壁厚椭圆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此塑件壁厚在5-10mm厚,注塑出来螺牙椭圆2mm,请高手指点,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材质是PP

网友:
脱模温度过高造成变形

网友:
只是个造型,没表现模具结构,怎么分析?起码要有脱模结构、进胶形式、运水布置...

网友(2013-10-02):
是PPR的管件模具吧?
这样的模具我做过很多。一般来说都会产生椭圆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塑料收缩的方向性所导致。
解决的办法是
调整注射工艺,包括保压的时间和压力
另外也可以对浇口的位置或者大小进行适当的修整。
一般来说,这样的椭圆只能够控制到一定的程度,国家标准对此有规定。
注意,调整应该逐步进行,不可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