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设计中如何选择加工中心?

楼主(2013-08-30):
请问大家在制定工艺中选择机床时,主要是加工中心,一般考虑哪些方面?自己实际经验不足,想请教各位一下。还没有详细的工艺规程,能否直接根据工件的形状、结构等信息初步确定机床。

网友:
考虑加工中心关键看自家的机子空不空,二产品的位置精度高不高,三别的床子费时费力费质量

网友:
找楼上帮你做交钥匙。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话说工艺设计怎弄呀。。。。楼主教我

网友:
看你产品大小及加工精度要求,基本就可以定咯。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先看自己手上有哪些设备,了解设备详情,例如刀库容量,行程。卧加主要是加工四个面,主要是箱体零件。立加的范围比较广。看菜吃饭

网友:
条条道路通罗马。要根据自己企业设备情况,产品精度要求来确定工艺路线。

网友:
听设计夹具的老师傅讲设计夹具第一个要考虑的是机床参数,根据机床参数再选择夹具类型,加工时先加工零件中要求低的部分,然后加工要求高的部分。

网友(点评):
好像应该是先精后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