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钢钻头钻铝问题?

楼主(2013-08-30):
高速钢钻头6个的,钻铝,孔深30mm,设备小仪表床,如何韧磨钻头让铝出长铝削。还有这种情况高速钢钻头,用白色的,还是用黑色的。??

网友:
黑色白色钻铝没太大区别的,黑色的不耐磨

网友A:
润滑很重要,

网友B:
用白色钻头  转速不要太高,走刀快点出来的就是长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白色钻头  转速不要太高,走刀快点出来的就是长屑

大侠 你好,我用的设备转速是不能调的,1200转左右,钻头角度有没有要求啊。有一回磨的钻头是出长削的。后来再摸一直没出过。我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很重要,

大侠,请指教下 如何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请指教下 如何润滑

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