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dwg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3-08-30):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将sw的工程图格式1:1的转化成dwg格式,而且不出现乱码的问题,因为客户公司要求要dwg的图纸,没办法只能一张一张转,急,谢谢各位了,给个高招吧!!!

网友A:
你可以先试着转换成DXF格式  然后在用CAD保存成DWG格式,希望这招能帮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胡闹 这样比例就会变啦

网友(点评):
方法一:工程图-光标放到设计树区域-右键图纸属性 修改比例至1:1 方法二: 或者看图框里比例尺、cad里面放大

网友(点评):
然后修改字体样式

网友:
你把图倒成DXF后,用CAD打开,然后点格式,点标注样式,点修改,点主单位,看看比例因子是不是1,如果是10就说明倒图后放大了10倍,需要你在CAD中缩小10倍,OK?

网友B:
转换的时候多看看面板,心急的人是干不成事儿的。

另存成DWG的时候,下面有个选项,点开后就是这个界面。
比率输出那里选择好,输出后就是1:1的。自己多试试。

注意:记得点选字体样式使用autocad标准,不要用sw的标准。这是防止出现字符乱码的第一步。
比例部分,基本比率请选择你需要以1:1输出的视图比例。
对于存在多幅图纸的SW文件,请一张张输出。
另:SW里,GB标准下的基准符号在转换后会丢线,请另行补上或者使用ISO标准。

网友(点评):
你这个比较正统,找到问题根源,又学了一招 去年一个五十几岁的高工对这个转换乱码就很无奈,只能用笨方法(人家出二维图不用CAD的,旋耕机一整套图纸一直用工程图一条道跑到底)

网友(点评):
哈哈,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软件的基础应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试着转换成DXF格式  然后在用CAD保存成DWG格式,希望这招能帮解决问题!

这个方法太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时候多看看面板,心急的人是干不成事儿的。

另存成DWG的时候,下面有个选项,点开后就是这个界面。 ...

这个方法还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时候多看看面板,心急的人是干不成事儿的。

另存成DWG的时候,下面有个选项,点开后就是这个界面 ...

非常感谢啊!批量怎么实现1:1呢
task schedu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