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分割器的停止时间大于运动时间??

楼主(2013-08-30):
分割器使用的时候输入轴不是一直都在转吗,这样的话我想实现分割一个工位1s,然后等待个4s,再分割这种节拍的话怎么实现呢??让电机带动输入轴转一圈,然后停止转动等个4s吗??请教大家怎么做??

网友A:
这样子的话要外控哦,分割器一般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连续型的,二是外控型的,所谓的连续型就是马达不停的转,这样分割器输出轴的动停比例是固定的,时间比有1:1,1:2,1:3,3:1,2:1等。倘若你动的时间是1S,停止的时间是4S的话,相当于1:4,而1:4的驱动角的话是
360*[1/(1+4)]=72°。而一般的驱动角是大于90°的,所以如果你的时间是1:4的话就要用到外控了,所谓的外控就是你停止的时间可以自己控制,而动的时间还是一样。入力轴有两侧,一侧装马达,另一侧装感应装置,等到了停止区间的时候,让传感装置令马达停止或降低马达的转速。像你这种情况,可以选择驱动角为180,240或270.拿驱动角180来说,静止角也是180,所以动停的时间是一样的,为0.5S,你可以在停止区间的0.5S内让感应装置令马达停止或降低转速。若是270°驱动角的话,驱动时间为0.75S,停止时间为0.25S。在0.25范围内然马达降低转速停4S,就可以了。说了这么多感觉有点乱,不知能否听的懂???

网友B:
可以加电磁离合器,用近接开关控制。

网友A:
当然如果你想用连续型也可以,选90°驱动角,动的时间为1.333S,停止时间就是4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话要外控哦,分割器一般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连续型的,二是外控型的,所谓的连续型就是马达不停的转, ...

十分感谢,但是有两个问题,如果停止时让电机停下来,这样电机就必须频繁启停了,因为用的是交流电机,频繁启动就电机损害不小哦,如果说是减速,就要用到调速马达了,速度就要一下子快一下子慢,也不好吧,我想了解下实际中外控是用什么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电磁离合器,用近接开关控制。

实际应用中是用电磁离合器吗??那是应该加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你想用连续型也可以,选90°驱动角,动的时间为1.333S,停止时间就是4S了。

连续型相当于定制了,最好还是做成时间可调

网友A:
你的停止时间那么短,当然会让马达损坏的。可以用变频器编程,然马达在停止区间的时候降速,过了停止区间又恢复原来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中是用电磁离合器吗??那是应该加在哪里呢

电磁离合器加在输入轴  近接开关加在输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离合器加在输入轴  近接开关加在输出轴。

阁下的意思是离合器安装在减速机输出轴和分割器输入轴之间,然后再分割器输出轴上装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话要外控哦,分割器一般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连续型的,二是外控型的,所谓的连续型就是马达不停的转, ...

对你的动态头像很感兴趣,这个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在转盘上转一圈?

网友:
是分割器,多工位转盘上用的,可以实现一个工件的不同工序制作。可以用来加工组装检测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阁下的意思是离合器安装在减速机输出轴和分割器输入轴之间,然后再分割器输出轴上装传感器??

感应器不是装在分割前的输出轴哦,感应是装在输入轴的另一端,一般的分割器都有两个输入轴的,而且两个输入轴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停止时间那么短,当然会让马达损坏的。可以用变频器编程,然马达在停止区间的时候降速,过了停止区间又 ...

感谢,理论上应该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器不是装在分割前的输出轴哦,感应是装在输入轴的另一端,一般的分割器都有两个输入轴的,而且两个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