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倒角

楼主(2013-08-30):
我是机械设 计初学者,对圆角和倒角有很多不理解,不明白怎么样选者大小  求各位大哥大姐指导

网友:
请百度搜 倒角标准。 有国标做参考

网友:
可以参考GB/T 6403.4-2008

网友:
倒角用在轴端,而圆角处理用在几何尺寸形状发生变化轴肩处

网友:
就看你是做什么用,怎么样加工方便了。如果仅仅是去毛刺,都无所谓了。
C角一般比较常用点,而且好加工,R角需要专门的R刀(车床除外)。

网友:
一般没什么要求吧

网友:
有空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1装配需求时需要倒角,比如一般的孔轴间隙配合都需要倒角,安装比较方便;
2画螺纹时要习惯倒角;
3有手操作的地方要倒角;
4对外观有要求的要倒角;

网友:
请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8楼关于需要倒角和圆角的地方回答的很详细了,至于倒角和圆角的尺寸,没有特别要求,自己合适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2018-01-09):
有时候是考虑到不挂到人,所以把直角跟锐角倒角,倒圆角会比较难加工,所以没啥特殊情况会直角多点,但是那种槽里面的角一般是圆角,因为一般槽是铣刀洗出来的,大小我都是看上去顺眼就好了,哈哈' E# b, V' x! h!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