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的具体用法

楼主(2013-08-30):
sc的详细用法哪位高人能说一下呀?还有就是如何缩放到指定位置

网友:
SC为缩放命令。 无所谓详细用法  跟其余CAD命令一样,命令输入后,根据命令行的提示进行操作。
1 Y# g8 |) `; _选定对象/指定基点都是单选命令。指定比例因子输入你所需要的比例即可;复制即保留源对象,参照即制定特例比例。: ]9 {! G$ }* A" p
自己多试几次就会用了。   缩放到指定位置的话  就是指定基点,其次可以缩放后再移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