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手爪设计

楼主(2013-08-30):
要设计铸铝机转子的上下料,工件很规则,重量不到0.5kg,本来应该很好设计,但工件温度很高,达到600度。另外手爪不能超过8kg,手爪最好是双工位,即一个上料爪一个下料爪,不知各位有没好的idea。还望各位大神赐教,有结构图最好,哈哈

网友:
推荐美国PHD GRM1系列卡爪:

网友:
不好搞 温度很高 需要架隔热的东西

网友:
你参考一下压铸机用的取件机械手把

网友(2013-10-23):
有那种气爪耐高温的,很轻的

网友:
自己做也行啊,就是你要把前面夹爪的材料要选好,并且做好隔热保护

网友(2013-11-30):
这个是不是圆形的料柄,如果是那就可以参考压铸取件机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