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用京瓷的陶瓷刀车内,可是不耐用,200多个就不行了

楼主(2013-08-30):
现在我们用京瓷的陶瓷刀车内,可是不耐用,200多个就不行了。机床是广东敏佳 ,转速2800材料是40cr硬度26  内孔余量0.2mm内孔22锥度1比8的。粗糙度要小于0.8。求推荐什么牌子的陶瓷刀好点。

网友:
楼主 你好,信息还不够全面,能不能按照版块置顶的 信息把信息全面描述,有助于大家理解详细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网友:
首先,你的信息有误,陶瓷刀片一般不用来加工常规硬度的钢件的。再者,你用的刀片型号没有说明清楚。第三,0.8的粗糙度,如果是单个刃口的话200件的寿命相当不错了。

PS:1)估计你用的是金属陶瓷刀片。
      2)估计是TPGH之类的三个刀尖的。

网友(点评):
兄弟,我也是无锡的

网友:
性价比还算不错的,你肯定用的京瓷的A65,建议用一下京瓷的A66N(黄色图层陶瓷刀片),我们是国内生产陶瓷刀片的厂家。

网友:
3楼是高手,楼主为啥没有补充3楼的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