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惯性矩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8-30):
工程力学中碰到了惯性矩,但不指导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哪位大师能来告诉一下

网友:
你回头看一下大一的理论力学教材就行了,一句话说不清,上面讲的很详细的。惯性矩在计算异形截面力学特性时非常有用的。

网友:
这个还是回到课本,多看几遍,把概念读透,然后多做一些练习,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作用参考惯性力

网友:
去百度文库里有

网友:
 惯性矩就是面积的二次矩的积分,其微分式如下,第一个是极惯性矩,第二个是惯性矩。
它不过是运算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量而已。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东西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它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而规定的一个过渡量

楼主:
静矩呢,跟惯性矩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点评):
静矩是面积的一次矩,就是把y^2改成y就是了。它是计算轴力平衡的一个中间量。

楼主:
理论力学里面没有啊

楼主:
解释的太好了,是啊,看了很多遍,不如您说的这么短短几句话,谢了啊

网友(2013-10-07):
引用 楼主:
理论力学里面没有啊

在材料力学里

网友:
A:度娘
B:翻理论力学书

网友:
我是来看逍遥大侠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