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刀带如何增加表面摩擦力,怎样作成沙面。

楼主(2013-08-30):
本公司有一切割设备,所用刀具更换了供货厂家,外形尺寸一致。但是刀带装夹总是不牢靠,初步分析前后两批刀带唯一不同是刀带本身粗糙度不同。先前用的刀带表面比较粗糙,感觉像是沙面。  后来的刀带表面光洁度很高。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把金属刀带表面作成沙面呢。刀带宽度4mm  厚度1mm   长度3米  做沙面只限两端。

楼主:
刀带表面像是磨砂的感觉

网友A:
喷砂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是否可行?

喷砂操作简便吗   有小型便携设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喷砂操作简便吗   有小型便携设备吗

操作简便,就是不知道便携设备。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2014-06-21):
引用 网友A:
操作简便,就是不知道便携设备。可以百度一下

问题还没解决有了解的吗、手工操作也行就是两端各20毫米作成砂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