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

楼主(2013-08-30):
各位大侠,现有一电机功率200w,额定转速1500r/min ,输出轴径25mm,假设配1:300减速机的话,按最小轴径估算的话,是不是有d≥A*(P/N)^1/3=36.6mm,是不是说明此电机不能配1:300的减速机啊?

网友:
加联轴器

网友:
需要多级减速。
最小轴径估算应该是360以上。

网友A:
36.6应该是减速机输出轴的轴径把,跟电机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6应该是减速机输出轴的轴径把,跟电机没什么关系吧

是的啊,但减速机的输出轴也就28mm

网友B:
这个减速机的功率应该和电机的功率不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减速机的功率应该和电机的功率不匹配吧

我觉得也是,这个减速机选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但减速机的输出轴也就28mm

那就看你减速机的选型了,功率、减速比对得上不,我也没选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