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黄铜不锈钢螺纹接头,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加工工艺和方法

楼主(2013-08-30):
我们这里现在接了个订单,G1/4的黄铜接头和不锈钢接头,要求三个月每种交70万件。
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和工艺,用什么设备,什么加工方式。
黄铜的,用棒料直接数控车加工,还是压铸成型后车螺纹呢。
不锈钢的又怎么做呢?大侠们支招啊?
还有我们目前的加工实力有限,五台数控 ,四台加工中心。

网友:
六方棒料+数控车?
或者上哪种听说很NB的六角车?

网友:
铸件或者粉末冶金成型后加工螺纹。

网友(点评):
要控制成本啊,粉末冶金,有点贵吧

网友(点评):
你就9台设备三个月要做140W件,把时间进度好好算算,高效率是完成任务的前题。

网友A:
如果真有140万的量的话,倒是要好好评估下:
1)毛坯一定得锻造(或铸造)。
2)螺纹要么滚牙,要么套铣。普通车的方式效率太低。
3)使劲压榨刀具寿命,用好的刀具,切削参数都往高处走。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
1)设备用加工中心配机械手
2)初步工艺:套镗外圆-钻孔-套铣螺纹-套铣内锥或外锥(如果有的话)。掉头后类似。
以上单件纯切削时间,铜的两头预计30秒以内,不锈钢的两头45以内。

如果想详细了解,你可以联系我,作为十几年前就把这玩意玩得炉火纯青的专业人士,这是小菜一碟。

网友:
楼上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有140万的量的话,倒是要好好评估下:
1)毛坯一定得锻造(或铸造)。
2)螺纹要么滚牙,要么套铣。 ...

真心谢谢你的好意,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不吝赐教哦

网友:
最好的方法,外包加工....

网友:
外包加工

网友(2014-05-23):
你好,可以加QQ吗:1052776073,想请教些铸件锻件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有140万的量的话,倒是要好好评估下: 1)毛坯一定得锻造(或铸造)。 2)螺纹要么滚牙,要么套铣。 ...
真心求科普,套铣螺纹!我曾考虑过用牙板装刀架上直接象丝锥一样攻外牙,不知套铣是否就这样

网友(点评):
跟螺纹铣刀铣外螺纹类似,不过铣外螺纹是刀刃在刀杆外径处,套铣的话刀刃在内径处,这样效率比常规的螺纹铣刀更高。因为走刀路径减少了。

网友:
这种量欧洲一般考虑多工位组合机床,加工节拍也就2秒;设备虽贵,但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