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工具的结构原理图

楼主(2013-08-31):
这种钳子国内买不到,现在打算要制作一把,但没见过实物,不知道里面结构怎么样的。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大神,光知道外形,不知道动作就能画出原理图来,牛叉!

网友A:
1234567890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销孔是做什么的?

网友(点评):
可能做松开(或者说解锁)用的。

网友(点评):
有点小复杂啊

网友(点评):
不过,是有点意思,像那么回事。但能不能是用连杆滑块机构来实现呢?

网友(点评):
高手 啊 ,涨见识了!

网友(点评):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实物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的高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34567890

个人认为是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4567890

原理应该跟管钳差不多,那种剪塑料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弹簧

那个推进的圆柱条,有点像千分尺里那样旋转推动

网友:
楼上画图的兄弟 强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动作,我也没见过实物。老美发过来的、

网友:
有实物还不清楚结构嘛?

网友:
3楼的原理图值得思索。

网友:
参见大力钳结构。或者飞机起落架结构。不会是3楼的样子。

楼主:
还是想不出来啊

网友:
应该像那种连杆机构

网友(2014-03-03):
引用 网友A:
1234567890

哥们  棘轮的方向反了吧? 你这样 越压钳子把手  夹持的(齿条)越往右!起不到作用的! 还有棘轮跟齿条你打算怎么配合?

网友:
不知道这把钳子是否带自锁和解锁,是否带自动回退功能。

钳子的把手应该直接焊在一个齿轮上,圆柱伸缩杆上直接滚齿条。

网友:
技痒也

网友(点评):
同故意此观点。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