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装垫片合理吗?

楼主(2013-08-31):
(图片)

网友:
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A:
从图上看,这些垫是作调整间隙用的,当然可以这样用,但是最好还是把几个连杆端头加工出凸台,且等高。螺栓得自己做成带台阶的,光杆部分刚好配合连杆孔,螺母压紧时刚好压到台阶,光杆部分长度就是所有连杆加起来的厚度。这样容易得到好的装配效果。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看样子,是为了调整轴向位置用的

网友(点评):
焊接件位置不准,调整两个工件位置用,没啥不妥。

网友:
赞同3楼看法,就是调整间隙用的,以使各杆平行。

网友:
这样需要防松效果不?你这样用是为了调整间隙,可以,不过应该再加一个螺母的垫片,防松吧!

网友:
应该是调整用的垫片,跟螺母没关系。

网友:
慢转速的是可以。

网友:
3楼兄弟分析的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这些垫是作调整间隙用的,当然可以这样用,但是最好还是把几个连杆端头加工出凸台,且等高。螺栓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的,适用于不太精密的机构。

网友:
同意  WUHANLIST 看法。这样临时使用可以,长期使用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