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画的三维图,弄到PPT上成为动画形式,怎么做呢

楼主(2013-08-31):
用UG画的三维图,弄到PPT上成为动画形式,怎么做呢?求解·······

网友A:
要么直接用UG做仿真动画,用软件录下来,再导入PPT。
如果是特别简单的动作,也可以在UG上截取图像,做PPT做成帧动画。

网友:
用摄像机拍下来 不过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直接用UG做仿真动画,用软件录下来,再导入PPT。
如果是特别简单的动作,也可以在UG上截取图像,做PPT ...

问题是不知道怎么仿真动画出来?

网友(点评):
哈哈哈。。。。。三妹,老衲最近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