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真空炉密封设计

楼主(2013-08-31):
01

01

02

02

03

03
各位前辈!小弟来讨教了……最近公司启用一个真空炉设备,设备是在外面买的,但是发现真空度达不到要求,我们要求的真空度要达到10的-3次方pa,温度为700度(试验时温度能达到要求) ,但是昨天试了几个小时(其中我们进行了检漏,将明显漏气的地方也改进过了,但……),最多也只能达到5X10的-2
,密封件用的是橡胶条,然后在上面涂卡夫特(密封胶)。基本上在现有的设备基础上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为了将压盖完全压紧炉体,我们将边上的螺栓都拧断了,边上总共分布6个螺栓(图上没有画出,螺栓是用来将压盖和炉体压紧的)),结果是不行的,所以决定改进!

说明:1,以前用的是橡胶条,可以用什么别的密封材料代替?
          2,此前的开关炉门的方式不科学,操作也很麻烦,可以考虑换个开关方式……?
好了……发言!!!!!!!!

现在主要考虑用什么材料的密封件!炉体的内径900!深度1200左右

网友(点评):
改进有两个要求:1,温度700摄氏度,真空度要达到10的-3次方pa;2,真空炉炉体保留(压盖可以重新设计,本人初想用液压缸带动压盖直接压紧) 可是对于密封件的选用,本人真的不在行……望前辈指教!!!

网友A:
你的密封圈是什么橡胶(氟橡胶?),此外会不会是温度过高影响到密封橡胶的密封性 ,再一个是你们的抽真空机组会不会有漏的地方,抽真空的机组能不能达到10﹣3 (ps:真空机组用的什么真空泵)

网友(点评):
真空机组我们单独测试过,可以达到接近10的-4次方pa,是没有问题;至于密封圈,等会发张图片上来!

网友(点评):
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真空管式炉 抽真空加热到1000° 不过我们只要抽到10pa就行

网友(点评):
真空机组用的是扩散泵和机械泵(组成真空机组)

网友(点评):
我们检漏的时候给炉内充气0.2MPA的时候还发现不到漏气,但是气压加到0.4MPA的时候 就能检查到漏气 (肥皂泡检漏)

网友(点评):
说实话 温度高了以后会对密封圈有影响 会导致漏气 机械泵加扩散泵能达到10﹣3 而且密封圈一般是在密封槽里

网友(点评):
这个设备上的密封圈就是直接粘接在真空炉体的表面上的,和压盖的下端面接触,下端面也是平面

网友(点评):
最好有个密封件槽

网友(点评):
槽很容易做到,就是不知道现在选用什么材料的密封件!高温真空环境!耐压

网友:
俺没做过密封设备,但是常见的密封都是一个密封件将另一个密封件包裹住,你们怎么搞成上下压住密封?有何特殊要求?

网友(点评):
是的啊 买来的设备压盖的下端面就是平面!密封件是粘接在真空炉体上的!所以现在要改……

网友(点评):
起码有个密封槽吧

网友:
帮你顶顶,没弄过真空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呵呵 我也没弄过,这不……谢了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密封圈是什么橡胶(氟橡胶?),此外会不会是温度过高影响到密封橡胶的密封性 ,再一个是你们的抽真空机 ...

具体什么材料我也不是很清楚!试验的时候我们将中间的沟里都填满了硅胶。

22

22

网友A:
看到了吧,这是我公司的一个真空腔体 红圈部分为密封圈槽 上面直接压一个法兰盖

网友(点评):
这个是比较好!你们的法兰盖和密封件接触的那个面是平面吗?还是也有槽

网友(点评):
平面的光洁度应该很高吧

网友(点评):
那必须的 这个真空腔室是给专业的厂家做的

网友(点评):
检漏之后 我们也将压盖的端面抛了一下,密封效果好点

网友(点评):
你们密封槽里的密封橡胶比平面高出约多少mm?

网友(点评):
硅橡胶密封件使用最高温度260° 氟橡胶为230° 据说温度高可以用金属密封

网友(点评):
O型圈挤压量一般留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O型圈直径,并根据此来算开的槽的大小

网友(点评):
回复angel:高出约15mm,怎么?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以前你发帖说你师傅如何如何,现在看看,你跟着他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嘛,哈哈

网友(点评):
回复angle:是的 这些都是我梗着做项目自己问来的 不会就问

网友(点评):
我没说过我师傅啊 angel你说的是“不爱韩雪的歌”

网友(点评):
你这个密封螺栓才4个,是不是少了点

网友:
同意6# 一般加了个槽密封效果好些

网友:
我们厂自己做的真空炉  真空度几百pa     实在不行就换金属材料的密封圈

网友:
没有空气,热量怎么传导?我突然想到的,真空干燥设备我也见过,只是以前还真没想到热传导这个问题。

网友:
开个槽加o型圈 或者用氯丁胶 或者聚氨酯 我们用o型圈加压到180bar都没问题,结构跟你的一个样

网友(点评):
我这里还需要高温啊 O型圈OK吗?

网友:
这容器有点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4-07-10):
这款简易真空炉设计也太柯碜了,炉圈锁紧通常采用斜楔结构增力锁紧,液压或气压驱动,密封圈放在槽内,有唇型和O型,材料硅橡胶,此处应通冷却水。另外要达到高真空,不能仅考虑密封圈。

网友(点评):
果然专业 我们那个也通水了 四周都有冷却水道!

网友B:
过去从事过真空设备的制造工作,这里边的要求与材料、装配、清洁、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建议你查阅一下真空设备设计手册一类的资料,里面有很多设计规范和典型密封结构。6楼一看就是个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从事过真空设备的制造工作,这里边的要求与材料、装配、清洁、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 ...

谢谢了

网友:
密封好坏主要就是靠密封圈及密封槽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吧,这是我公司的一个真空腔体 红圈部分为密封圈槽 上面直接压一个法兰盖

平面密封不住,改成密封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