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olidWorks哪个版本工作中最好用

楼主(2013-08-31):
      最近想学习SolidWorks软件,看到有很多版本,各种评价都不相同。
由于现在对SolidWorks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想请教各位实际工作中,哪种版本的比较最好用最实用。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不是版本的问题,而是你用不用和练不练的问题。。。

网友:
07的就足够功能了 也好安装吧 版本越新 就越大 越大就越卡~

网友:
这还要看您的计算机配置如何

网友:
2012版啊   xp系统终极版

网友:
我觉得10版的就不错。就看你用的那款比较上手了。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A:
推举2010版本,版本越新越卡!主要就是三维建模。你可以去我要自学网看看很多学习视频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09版本的是经典版本

网友:
越新的功能越多,且一般相对来说会更快捷设计

网友:
12的感觉很方便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A:
推举2010版本,版本越新越卡!主要就是三维建模。你可以去我要自学网看看很多学习视频

2010的挺稳定的 好用  我在用 升级2013和2014的都不怎么好用

网友:
我开始学的时候是2003,现在用2009,感觉工作中也够用了,只不过后面的版本更加人性化和快捷了,当然,配置要求更高了。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2014-03-31):
看看这版本适合哪个版本的三维软件。

网友:
这软件安装好麻烦啊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2010年版的,感觉不错,不过笔记本电脑得需要i5的运行才畅通,Windows8系统好像不能用SW和CAD!

网友(2016-05-31):
并不是新的就好,适合自己的最好这与你的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