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中轴承怎么安装进去?

楼主(2013-08-31):
很多轴承的安装都是采用的是过盈配合,我应该怎么确定其过盈量,因为很多次都看到安装的时候直接用榔头捶打进去,是不是过盈量越大越好,还是应该控制好过盈量,以前一个师傅说过其实应该控制一两丝过盈量,装配时可以轻轻安装进去?求正解?

网友A:
过盈量取值看看手册就知道了,过盈配合,若想想轻轻按下去,看是轴还是孔,一般选择液氮冷却,或者油浴加热

网友:
过盈量的大小  一般的轴承也就2丝~4丝左右 (根据轴承的大小而定)

网友:
我碰到的过盈量最大的就15丝,不管大小轴承。还有锥孔轴承的情况是检查游隙值推算过盈量。过盈量不可能是越大越好的。而且轴承与轴配合多选用基孔制,

网友(点评):
15丝的过盈量,楼主是多大的轴颈,什么工况?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重型设备,重负荷,大冲击,按照手册选取配合,轴颈280过盈量也只有5丝。

网友B:
用榔头捶打一定要在轴承和榔头之间垫一个铜棒

网友C:
主要取决于工作场合。根据不同的场合(低速、轻载;一般场合的;还是高速重载场合等)来选用轴承的配合。。这东西,大学的互换性书本里都有讲到。。你也可以查机械手册。。

网友:
首先得确认你的工作环境,用在什么地方,然后确认配合性质及精度等级,配合性质和精度等级可以查相关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盈量取值看看手册就知道了,过盈配合,若想想轻轻按下去,看是轴还是孔,一般选择液氮冷却,或者油浴加热

是的,但是我们公司很少采用冷热装配,大多都是一种击打方式,所以感觉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另外是在装配的时候采用冷热装配是不是很麻烦呢?

网友(点评):
如果你嫌麻烦,用榔头硬敲进去,很有可能的结果是:设备运行不到一年,轴承里的钢珠满地跑。。。

网友(点评):
你们设备工况如何,过盈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取决于工作场合。根据不同的场合(低速、轻载;一般场合的;还是高速重载场合等)来选用轴承的配合。。 ...

大部分采用的都是铜套,还有一个深沟球轴承,转速要求比较高,一般1000到2000左右吧!很难达到3000转,会不会是轴承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1-2个丝用铜棒敲进去是没什么问题的,一般不会损伤轴承和内孔。经常大量装配轴承的话,还是买台压装机来装配,毕竟能保证轴承垂直进去。当然冷热装配主要还是看过盈量多大,如果是你那1-2丝过盈的话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榔头捶打一定要在轴承和榔头之间垫一个铜棒

铜棒,这样有什么作用呢?怎么才可以保证击打进去的轴承同心度呢?很多时候采用的就是两边交替击打,但是会不会打进去了原本的轴肩就已经发生了变形呢?影响到轴承的寿命!

网友(点评):
你的要求打进去是可以的 不过最好用管子 装孔里管子只接触轴承外套 装轴上管子选小点的 只打轴承内套 这样受力均匀不损伤轴承

网友B:
在钳工工艺守则和三按三检中禁止用榔头直接敲击轴承,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轴承本身的同心度是不用考虑的。装进去后本身有径向游隙,主要靠旋转精度解决游隙的问题。轴承不会发生变形,有变形也是轴承外圈的微小变形。不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那现在对于公司里面的这种榔头直接敲击轴承,我应该怎么办嗯?谢谢回帖!感觉这种都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也许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好,可以不这样大家又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我们公司很少采用冷热装配,大多都是一种击打方式,所以感觉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另外是在装配 ...

液氮原则上是不能冷却轴承的,是用来冷却铜合金薄壁件的。反正我们公司是绝对不允许击打的

网友(点评):
过冷对轴承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钳工工艺守则和三按三检中禁止用榔头直接敲击轴承,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轴承本身的同心度是不用考虑的。 ...

那就说服老板买一截铜棒,
另外您说的轴承肯定都不大,大概过盈量也就3丝以内,

网友:
当工作环境要求高速转动,即转速到达5000转以上,轴承与轴孔的公差为间隙配合,轴承的外径公差为0到-0.002;因此轴孔的公差为0到-0.005;这样当轴承打进轴孔时,轴承不会变形太厉害,高速运转时发热小,耐用。而一般的轴承与轴孔的公差为+0.02到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我们公司很少采用冷热装配,大多都是一种击打方式,所以感觉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另外是在装配 ...

冷热装根据过盈量来判断,过盈量在0.01左右一般就用铜棒敲打,另一方面,大批量用冷热装,直接轻轻放进去,工人装配效率也很高,对零件也没什么损伤

网友:
其实假如安装要求高的,想机床主轴就是用冷热装。。而不是敲。。。敲只是要求不高以及没有工具才那样

网友:
若要计算的话,材料力学教材上是有的。论坛里 zerowing大侠和逍遥处士大侠  就过盈问题都做过计算范例
最近怎么没见zerowing大侠活动?

网友:
希望可以看到更专业的回答,楼主的主要意图是问过盈量选择多大合适?以及采用这种过盈量的最佳装配方法?

网友(2014-03-03):
5丝左右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你查手册轴承那有关于配合的选用。

网友:
买的手册摆着看的?翻翻就明白了!

网友(2014-04-10):
油浴安装!

网友:
我们公司安装轴承同样也是敲打法 不过是进行压装   没有通过冷热法处理

网友B(2014-05-22):
引用 网友B:
液氮原则上是不能冷却轴承的,是用来冷却铜合金薄壁件的。反正我们公司是绝对不允许击打的

冷装过车桥差速器的轴承外套,用冰箱冷冻室
还有试验过用干冰冷却过原料立磨的调心滚子轴承,这个没有成功,因为从干冰出来后外圈就结冰茬了,当时是夏天。无法迅速清理,
过冷的问题没有考虑过,也不知道机理,盼答案

网友(点评):
楼主用过装在立磨上的调心滚子轴承,八成是轮胎辊,合肥院HRM或是沈重MLS?

网友:
过盈配合的过盈量是根据基本尺寸有关的,具体应该查阅机械设计手册来根据基本尺寸确定相关公差等级

网友:
常用的有加热装,冷却装。最简单的是用锤子直接敲进去的。

网友:
应该是有那种专门压轴承的机器吧

网友:
产品能加热或冷却在装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行也可以用压机压,做个工装压一下就好很多

网友:
你得了轴承装配的基本知识是前提、在每次工作前要看清图纸、检验相关尺寸、用对工具总的是要养成良好习惯不能拿过来就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榔头捶打一定要在轴承和榔头之间垫一个铜棒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棒,这样有什么作用呢?怎么才可以保证击打进去的轴承同心度呢?很多时候采用的就是两边交替击打,但是 ...

我感觉 是因为用铜棒不会造成轴承的表面损伤,还有就是不能有木屑进入。

网友:
我们工人装圆锥滚子轴承的时候,有油浴,也有用气烤的,,,因为这轴承不好敲

网友(2014-06-26):
为了防止榔头敲打时轴承一侧受力,导致损坏,我们一般用工装安装。榔头必须用尼龙榔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装过车桥差速器的轴承外套,用冰箱冷冻室
还有试验过用干冰冷却过原料立磨的调心滚子轴承,这个没有成 ...

合肥院,沈重。洛矿的都装过

网友:
过盈量一般看是轻载重载或中载,安装重载轴承一般都得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