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螺丝梅花槽拧花了,各位有无好办法?

楼主(2013-08-31):
T5螺丝就是笔记本电脑或者手机上经常用的那种螺丝

今天拆一笔记本,螺丝材质太软,结果梅花槽拧花掉了,有点麻烦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螺丝,等塑料稍微融化再拧出。我就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螺丝,等塑料稍微融化再拧出。我就这么干

这样的话不能再拧紧了吧

网友:
用手电钻把螺帽打下来。

网友:
用T5梅花螺丝刀卡在梅花槽上(尽量垂直),然后顺着刀杆倒一滴3秒(或502),稍等片刻粘牢可用手钳紧贴梅花螺丝的位置,夹住梅花螺丝刀杆顺时针拧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3-9-1 12:22):
对量没把握控制时,可以提前滴蜡或油保护

网友(点评):
漏下去麻烦大了。。。。。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用电烙铁比较靠谱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没有绝对先进的设备,只有先进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不能再拧紧了吧

T型螺丝不了解,十字的可以换大一点自攻丝螺钉就好了。不用加热很高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