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的可能原因有哪些?下班后接一零活

楼主(2013-08-31):
今天下班后接一零活去修一台无锡产的设备,检查后主要是电气故障,在检修时一时大意发现零线带电,对地电压约120V。从总线接口处开始查找,下线全部检查一遍都没发现引起零线带电的问题,只在设备上发现零线竟然没有接开关,而是直接进入电器。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零线带电的可能原因。

网友A:
你没有说你的‘制式’,最好先说你制式,这样才能往下说,

零线不是地线,‘悬空’,或者‘不平衡’,再或者‘感应’,都是带电的根源,另外,你测量点的基础电位是多少,也没有表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说你的‘制式’,最好先说你制式,这样才能往下说,

零线不是地线,‘悬空’,或者‘不平衡’,再 ...

回大侠:3相四线制,因为设备安装地比较潮湿,我只是简单地测量零线与潮湿地面的之间的电压约为120V,且零线偶与机壳相碰有强烈火花,空开立即保护。三相不平衡,测量总空开上线其中一相相差30V。更换相关电器后设备能工作,将设备总开关断开后,仪表指示灯有微弱的亮光(因零线直接进电器),测总空开上线零线与地之间也是120V左右。

网友:
三相四线制,你就要查是原始带来的不平衡,还是你设备的问题,

断开你现在的设备,都跳了,去最远端那个‘进线柜’,看那里的不平衡是多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现在你看,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查了是外部不平衡,是在进户线的上端测的,测量时已将进户零线断开,再测零线对地(进线柜接地线)任有120V。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点评):
既然找到问题了,就好办了,再往上面追,该平衡的要平衡,否则你这里有危险的,我玩过不少东西了,都是这么追,看哪里的问题,虽然俺与电气专业没有什么瓜葛,但问题出来了,可以给他们建议,

网友(点评):
好的,明天联系供电部门

网友:
直接去配电房测量零线是否带电,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查过来,零线带电是大问题,很容易出安全事故,轻者造成设备损坏,重者直接伤人。

网友(点评):
查出是外部,具体在外部哪个节点或其他用户需要明天联系供电部门,毕竟其他用户不在我接活的范围内。

网友:
零线接地不良,使零线与地线产生电位差。

网友(点评):
如果是接地不良,应该是在供电变压器那里吧,明天问问同一支线的其他用户看是不是也是零线带电。

网友:
零线重复接地不好,在线路的末端要对零线做重复接地,并且要和PE线接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万一线路零线断了,三相电压不会出现某一相很高,而烧毁设备。三相四线制零线是不能接开关的。

网友(点评):
像我修的这台设备,如果零线在设备内不接开关,你认为对吗?

网友(点评):
貌似做设备的u都是两条线都断开的,和供配电有些差别的

网友B:
各位大侠,根据我目前的知识,应该是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安全可靠 ,对设备对人员都安全
那么为什么还有不少企业仍然用三相四线制呢?
如果我说的不对,请各位大侠给普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根据我目前的知识,应该是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安全可靠 ,对设备对人员都安全
那么为什么还有 ...

请教一下,三相五线制与三相四线制的区别在哪里?各有哪些优缺点呢?